[STM32F1]
求助stm32+74hc245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小弟最近疑惑多多,向各位大侠请教
如标题,我在很多场合都看到有STM32的片子,IO口出来后接到了74HC245上,当然我明白这是为了
增加IO口的驱动能力。其实自己也曾这样使用过。
可最近我无意在翻看74HC245的数据手册时,却让我对以前的用法产生了疑惑,
这里我上传不了图片,我把原文的一个技术参数抄下来():
VCC  supply voltage                                                         min   nom    max
                                                                                              2v        5v         6v

VIH    High-level input voltage       vcc=2v                     1.5v
                                                            vcc=4.5v                  3.15v
                                                            vcc=6v                     4.2v

当我看到这组参数,我的理解是,74hc245  支持的电压范围是2~6v,典型值为5v
当供电电压为2V时,输入电压最小要大于等于1.5V时才会被认为是高电平
当供电电压为4.5V时,输入电压最小要大于等于3.15V时才会被认为是高电平
当供电电压为6V时,输入电压最小要大于等于4.2V时才会被认为是高电平

所以大概可以推测电压为5v时,要达到高电平,输入电压应该会要大于3.15v  ,可能在3.2~3.5之间,而STM32片IO输入电压也就是3.3V左右,这样的话是处在一个临界点,这样是不是很危险呢?
但我以前这样使用74hc245时,好像一直挺稳定,没出过差异,
还请各位大侠们帮我解解疑惑!万分感谢!

网友A:
STM32使用3.3V的电压,74HC245为什么要使用5V

网友B:
恩,是有临界点不稳定的危险;
电源电压最好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