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如何设置PWM初始电平呢?

楼主(2014-11-11):
M0如何设置PWM初始电平呢?我用的是M054ZDN,在disable PWM后要求回复原来的电平值、

网友A(2018-12-10):
你IO刚开始设置的是高电平开始应该就是高电平。

网友:
看这个,开始都是低电平的。你想高电平输出在先,你可以让这个端口的IO输出设置为高电平再配置PWM

网友B:
都是上面这种,你的初始怎么确定?看你配置PWM前设置成什么了。

网友C:
输出的一个完整周期都是低电平在前高电平在后

网友D:
有个PWM INV寄存器(PWMA_BA+0x08),可以设定初始输出HIGH或LOW

网友E:
极性控制
每个PWM端口从PWM_CH0 到 PWM_CH5都有一个独立极性控制模块来配置PWM输出的极性状
态。默认PWM输出时高,意味着PWM 关闭状态时为低,打开时为高。对每个独立的PWM通道,PWM的极性可以通过PWM负极控制寄存器(PWM_POLCTL)来设置。

网友F:
有个互补模式,肯定可以设置。

网友G:
楼上理解错了,楼主问是用完PWM恢复原来的。一般关闭后就是原来的,如果不放心,你可以开启前记录一下这个IO的电平,然后结束后再设置成默认的IO模式,写会之前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