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解剖进口电机,看这个怎么驱动

楼主(2014-11-11):
    手上有个生锈的二手电机,这方面了解少,假设电机是好的,现在想把它动起来,先来个整体图。

参数:
功率:100W  力矩:0.32N.m
频率:200Hz (是最低的工作频率吗?求高手解答)
转速:3000/分钟
额定电压:91V(工作电压孤僻)  额定电流:0.91A
反面的S1 INS B  (F001MB) 不知是麻意思,求高手解答
有两组线,一组是电源图(四根),一组应是速度、位置反馈信号线。
解剖反馈:**,做的那么复杂,学习不了。那个高手想拿来参考的?可以提。:)

反馈主芯片:AU5798N2
反馈信号有点像DVD的激光头,上面有雕刻很精密的”光盘“:lol。只知道一个发光,一个接收。
看来我能用上的只能是这个电机了。
电机电源线:U ;W ;V ;FG

FG是什么呢??三个线圈的共同端??求高手解?
现在什么驱动这个电机,手上有STM32开发板一块,准备去买个三相桥回来。 还要什么?

网友A:
富士的交流伺服电机,后面的是编码器,用伺服驱动器驱动

楼主:
伺服驱动器我不打算买,编码器不管。我打算自己弄电路把电机转起来。
交流电机,那要弄个三相电了。91VAC的低压三相电这个可以试试。
FG是什么线呢?三个线圈的共同端??求高手解?

网友B:
FG是屏蔽地

网友C:
哈哈,伺服电机,光电编码器,好好研究哈,你自己弄一时半会的估计有难度

网友D:
FG接机壳的地

网友E:
不用伺服驱动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直接驱动

网友C(2014-12-30):
还要光电增量解码电路,功率输出模块,门极驱动电路等等,所需甚多啊,小老弟。。。。。。

网友F:
同步电机不是异步电机,需要电机位置
不用编码器想转来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