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的疑问。

楼主(2014-11-11):
看过一款产品,里面用了两个开关霍尔传感器,疑问:
1  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怎么是方波?我以为是脉冲,就是类似于有一定占空比的脉冲波形。(传感器过磁铁的时候,高,然后就低了。)
   为什么呢?和磁铁的安装有关?
2  两个霍尔传感器90°相位差,有什么作用?
恳请了解这些的朋友们答疑解惑。

网友A:
1、想必是有多个磁极通过。
2、判断被测物(多个磁极)运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必是有多个磁极通过。
2、判断被测物(多个磁极)运动方向。

是测电机的哈。
maychang大哥:
1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方波而不是脉冲呢,传感器经过磁极后输出不就变低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测电机的哈。
maychang大哥:
1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方波而不是脉冲呢,传感器经过磁极后输出不就变低了 ...

猜测你用了示波器交流输入档。

网友B:
如果是Bipolar Latch霍尔,而且磁铁安装符合N/S极对称分布输出就是方波,可以参考霍尔芯片规格书:

网友C:
我用过的dh481

网友D:
差90度是为了正交鉴相,这样通过判断两路霍尔波形的相位关系(谁领先、谁滞后),就可以判断被测物体的移动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