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 FOC电机库使用

楼主(2014-11-11):
这个是根据ST FOC2.0库产生的波形,但其中两路波形正常最下面蓝色波形感觉不对,请问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是哪里配置错了吗?电机转动起来软软的,赌转后电机就直接停止不转,放开也不转。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的芯片,单电机。

网友A:
你这个波形现在量的是哪几个脚啊;

堵转后,可能要重新启动吧;

楼主:
堵转保护我已经屏蔽掉了;这三路波形分别是V U W的上桥波形

网友B:
下面这个信号不象是同一个半桥上的高低端信号。波形中间夹一个窄脉冲也是不对的。这可能是电流保护引起的。
不知道中间的驱动电路用的什么芯片,从上面的图看上管低电平导通,下管高电平导通?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那你的电平设置要重新改一改咯

楼主:
我测量的是三个上桥,只是两个图中的下面波形是同一路,便于观察,驱动电路用的是分力元器件

波形中间夹一个窄脉冲也是不对的。这可能是电流保护引起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吗我试下

网友B:
测量的是三个上桥,那这个波形也有问题, 不过应该吧是电流保护引起的.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波形, 建议还是先验证好波形后在接功率器件, 再接负载.

楼主:
调了几天,现在波形变成这样了,这个应该不是过电流引起的吧,因为我只接了霍尔线没接电机线,请问这样的波形是什么原因呢,空转电机非常大

楼主:
没人帮忙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C:
是单电阻测量电流吧?ST专利的电流测量方法是这样的

网友B:
说实在的, 你的图搞得比较难理解,两个黄线是对称互补的信号,这条线很正常
但是你的蓝线到底是个什么信号, 还是不清楚,也猜不出来。频率是 PWM 驱动信号的两倍。不可能是一路驱动信号。而过流保护通常会直接关断所有输出(如果你用的刹车保护)。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5913151\QQ\WinTemp\RichOle\JSEB1$}TN}E_4RW({H_47)3.jpg JSEB1$}TN}E_4RW({H_47)3.jpg                   这个驱动板上应该采用的是单电阻测量的方法吧?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加上相电压运放检测 ,这里有什么做用吗,还请大侠们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 你的图搞得比较难理解,两个黄线是对称互补的信号,这条线很正常
但是你的蓝线到底是个什么信号 ...

这里的蓝线也是驱动信号线,是同驱动信号线,  两个黄线分别是U,V相上驱动信号,蓝线是W相上驱动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电阻测量电流吧?ST专利的电流测量方法是这样的

我这个波形是对的??但是运转起来电流很大啊

网友B:
采用的是单电阻测量的方法吧?        不是的, 是三电阻.
其实没有用电阻, 直接测量的是 MOS 管上的电压. 这样的电路想做 FOC, 难怪你问题这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单电阻测量的方法吧?        不是的, 是三电阻.
其实没有用电阻, 直接测量的是 MOS 管上的电压.  ...

不做FOC,只是想做SVPWM驱动BLDC,

网友B:
小兄弟, 我五年前, 就用你说的这种方案, 用 SVPWM 驱动 BLDC 电机. 不过前面的路很长很长, 也很曲折
希望你有足够的心里准备, 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顺便说一下, 你这个电路是不适合用来作 SVPWM 控制的.
建议先换专用芯片吧, 推荐个型号给你. IR2106.

网友D:
ST 的L6391+ L6392,运放都省了。

楼主:
多谢版主的指点了,不过这个电路是很成熟的电路,已经批量生产了的,只是我现在还不能理解了,慢慢来吧!

网友E(2014-12-30):
这个波形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波形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有硬件参考电路图吗??

楼主(2015-03-09):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确实是蛮经典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原理很简单,其实不难理解。不过这个电路原本应该是方波的 ...

我不明白的是,ST的方案是三电阻采样电流,但这个电路采用的是检测相电压,这样子的话怎么转换,别人用这个电路也可以做SVPWM控制的

网友G(2015-05-20):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ST的方案是三电阻采样电流,但这个电路采用的是检测相电压,这样子的话怎么转换,别人用这 ...

相电压检测是为了做无感驱动的角度估算用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ST的方案是三电阻采样电流,但这个电路采用的是检测相电压,这样子的话怎么转换,别人用这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ST的方案是三电阻采样电流,但这个电路采用的是检测相电压,这样子的话怎么转换,别人用这 ...

BLDC控制是六拍吧,应该不是用SVPWM。相电压采样是不是为了无霍尔元件运行?猜测而已。

网友E:
搞得这么复杂,感觉没啥必要。

网友J(2017-10-24):
电机的学习需要高级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