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利用仪表放大器原理测电阻,一级放大倍数上不去???

楼主(2014-11-11):
原理图如图所示,我已经将R14和R23改成200K,R17和R20改成5K,V01-V02=(1+2R14/(2R17+RP2))*(Va-Vb),RP2调到0的话,理论上此时放大倍数应该为41倍,为何实际电路只能放大到13倍,,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网友A:
好像仪表放大电路不带R7反馈,也不带R29和RP1吧,带上的话,应该放大倍数就变了,你自己计算下

网友B:
确认一下是不是运放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仪表放大电路不带R7反馈,也不带R29和RP1吧,带上的话,应该放大倍数就变了,你自己计算下 ...

我把R7、R29、RP1都断开了,只是1级放大,输入是Va=0.35,Vb=0.3,V01-V02最大只能放大到0.67v,放大倍数改成40倍了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R7、R29、RP1都断开了,只是1级放大,输入是Va=0.35,Vb=0.3,V01-V02最大只能放大到0.67v,放大倍数 ...

U3B输入已经不满足虚短了,5脚和6脚不相等了,6脚和2脚几乎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是不是运放饱和了

U3B输入已经不满足虚短了,5脚和6脚不相等了,6脚和2脚几乎相等了,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你单独计算Vo1和Vo2,根据公式,确定输入信号范围

网友C:
电路不对。

网友D:
我估计是楼主将单电源的影响,和三运放购成仪表放大器的概念弄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对。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楼主将单电源的影响,和三运放购成仪表放大器的概念弄乱了

还请详细赐教,谢谢

网友E:
如果除去R7、R29、RP1楼主电路没问题。只是差分输入电路不对称。R12下端接个1k电阻到GND。
再不运放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