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相关NVIC 寄存器操作属性

楼主(2014-11-11):
相关NVIC 寄存器操作属性
查看了一下 NVIC ISPR 寄存操作属性是 rs

read/set (rs) Software can read as well as set this bit. Writing ‘0’ has no effect on the bit value.

但是我做了测试,读取ISPR其中一个寄存器,并没有所有位置1啊

这个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香班主 以及各路大侠请正一下,我觉是不是手册错了,应该是rw;

还有一个 EXTI  EMR 事件屏蔽寄件器,,,这个事件作用只有部分说明可以用于唤醒CPU,还有其它啥作用啊???

楼主:
while(1)
{
//_delay();
if(EXTI_PR).PR0)  LED_ON;
}

这样查询方式 确认外部是否有中断发生,;测试发现,就算有外部中断信号,LED也不会点亮,,,但是加上这个DELAY后就可以正常了,是这什么原因?

网友A:
read/set (rs)  的理解有问题啊, 应该是:
软件可以读也可以设置此位,写 ’0‘ 对此位无影响。
这样的好处是:只要关注你想要设置的位,对不想去影响它的位就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