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路电信号转为一路光信号传输?!!!

楼主(2014-11-11):
导师现让我设计一种光电转换器件,输入10路模拟信号,通过转换变为一路光信号进行传输。请问在“多转1”才用什么方法?选择AD还是通过CPU控制?!谢谢各位大神回答啊

网友A:
先把多路电信号合并到一路电信号。
要学生“设计一种光电转换器件”,这导师喝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多路电信号合并到一路电信号。
要学生“设计一种光电转换器件”,这导师喝高了? ...

请问如何进行合并?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合并?有什么方法啊?

多路模拟信号合并成一路,可以频分复用,也可以时分复用。
什么是频分复用,什么是时分复用,百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模拟信号合并成一路,可以频分复用,也可以时分复用。
什么是频分复用,什么是时分复用,百度即可。 ...

哦,好的我去了解一下。那大概在硬件或软件实现上会不会很困难呢

网友B:
AD-CPLD-光-CPLD-DA

网友C:
看着这些描述就很累,具体技术指标也没有。
输入什么信号,频带多少?直流还是交流?
无非就是类似古老的模拟的载波通信,或者现代的数字通信原理。

估计他是大一新生,还没学过单片机和通讯类课程,知道AD和CPU说明他很可能会用百度,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PLD-光-CPLD-DA

您的意思是用一个MCU进行控制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些描述就很累,具体技术指标也没有。
输入什么信号,频带多少?直流还是交流?
无非就是类似古老的模 ...

由传感器采集的电压电流信号,有0-5V,4-20mA,-10-+10V这样的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有何高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传感器采集的电压电流信号,有0-5V,4-20mA,-10-+10V这样的模拟信号

这就相当的简单了,这些信号一般是缓变的信号,类似直流信号,1S传送一次估计就够了。
直接脉冲编码调制到光信号就可以了,每路0.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相当的简单了,这些信号一般是缓变的信号,类似直流信号,1S传送一次估计就够了。
直接脉冲编码调制 ...

那么如何实现它们的轮换输入呢?
您的意思是,第1秒(或其他间隔时间)采第一路信号,第2秒采第二路...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实现它们的轮换输入呢?
您的意思是,第1秒(或其他间隔时间)采第一路信号,第2秒采第二路...循环 ...

13楼说的是0.1秒。
要实现轮换输入,一片模拟开关即可。
但这种方法,需要同步信号。

网友E:
这个年代,光传输似乎都是数字方式的了。
ADC吧···带多路ADC的MCU是最合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年代,光传输似乎都是数字方式的了。
ADC吧···带多路ADC的MCU是最合适的了。 ...

嗯,我再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楼说的是0.1秒。
要实现轮换输入,一片模拟开关即可。
但这种方法,需要同步信号。 ...

同步信号应该不难噶

网友C:
既然是数字传输,当然在协议上就考虑同步信号、CRC等,只是实际传输速率降低一些而已。
这都很容易的,软件实现的,算法随时改进。

网友F:
先AD转换,然后编码传输再接光电接口就是。

网友G:
(传感器--模拟处理电路--ADC--ARM--以太网PHY--SFP光纤模块)~~~~~~N Km光缆~~~~~~~~标准光端机+PC。
这样随便多少路模块量,都可以通过TCPIP协议进行远传和处理,SFP模块100M、1000M、10G都不成问题。
或者,把ARM换成FPGA也可以。

网友G:
比如,ARM就用STM32F107,通过RMII/MII接口连接PHY。可以选用象LXT971这种支持fiber interface的以太网PHY,就可以直接连接常用的SFP光纤模块。
这种方案做出来通用性极高,扩展性非常强大。
LS一众让你做自定义编码远传的方式其实很坑........

网友H:
关键是速率,如果是10G/100G,哪导师就真的喝高了

网友I:
轮转:
第一路信号AD,把完成的数字信号通过光信号传送.
同时转换第二路,完成后传送的同时转换第三路.........

突发:
传送的同时加上标号表明是第几路.

当然转换的速度和传送的速度等等要考虑.
比如可以多路同时转换然后再一次传送.

网友J:
一种光电转换器件:其实就是一个光纤发射器和一个光纤接收器;
采用CPLD加AD芯片,把10路信号采集后,同时发送出去,每次可以发送32字节;
通信方式可以是HDLC和eTDM;

网友K:
简单点,就是并口转串口输出.

网友L:
最简单的就是mcu的232输出到光纤就行了,速率要求高的话,就要上fpga了,走serdes

楼主(2015-04-09):
啊,快半年没登陆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大神帮我想办法,太感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