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少开关电源中高频变压器产生的干扰?

楼主(2014-11-11):
做了个仪表,调试的时候发现开关电源装进的子里面,AD采样值就会跳动,把开关电源和AD采样板的分开,用导线连接起来,AD值就很稳定,说明开关电源产生的电磁场干扰对AD采样影响很大,怎么才能减少这种电磁干扰,哪位知道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这种现象不是纹波的问题,而是辐射干扰的问题,你先做个试验,用铜皮把电源包起来再把铜皮接地,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对于电磁环境要求较高的仪表,是不是该用线性电源;
或者选用性能好一些的开关电源模块,模块应该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磁环境要求较高的仪表,是不是该用模拟电源;
或者选用性能好一些的开关电源模块,模块应该会好些。 ...

楼主的AD转换器用线性电源是最好的选择,用开关电源极易受到干扰

楼主:
铜皮接地怎么接,初级地还是次级地,还是外壳大地,有人说收尾相连,不接地,谁能说一下到底怎么接???

网友C:
真是笨!…用紫铜板﹝1mm厚﹞将AD板围起来﹝屏蔽罩﹞并在铜板与电源负极电路板上最近处,与之相联﹝电气联接﹞!或把开关电源屏蔽起来!

     致于初、次级…是指工频整流降压变压器,高端的是指:绕完初级后、做个屏蔽罩!用导线引出:或将第一层次级的线头一端用0.1uF电容接地…抗干扰!但跟磁辐射是两回事!…
   真是的!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