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微分、积分电路

楼主(2014-11-11):
如下所示,主要分析第一级运放的输入及输出波形关系,运放为CA3140,±12V供电,输入为方波,幅度+5V,2个电容的容值未知,现在测试得到第一级运放的输出为双极性的三角波,正负最大幅度均为+6V,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具体怎么得到的。

网友A:
运放画成这样,sign!

输入方波,输出三角波,当然是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画成这样,sign!

输入方波,输出三角波,当然是积分。

输入是单极性的方波啊。即只有0V和+5V。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积分饱和才对啊。是不是由于第一个电容引起的。但是我又分析不出来。请帮忙分析分析啊。。运放画成这样是由于该运放和普通运放管脚不太一样。。。。。

网友B: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是单极性的方波啊。即只有0V和+5V。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积分饱和才对啊。是不是由于第一个电容引起的 ...

“输入是单极性的方波啊。即只有0V和+5V。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积分饱和才对啊”
输入串联了一支电容,还能够是单极性方波?
要分析为何不能是单极性方波,复习《电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单极性的方波啊。即只有0V和+5V。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积分饱和才对啊”
输入串联了一支电容,还能 ...

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