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0.h" 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装的是MDK5.12..在家里新建了一个工程,编译没问题。在公司电脑上编译会出下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0.h"这个错误,公司电脑上装的也是MDK5.12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早成的?

网友A:
我觉得LZ要先确定你在家里面电脑上的core_cm0.h在哪个路径下面,在公司电脑上的core_cm0.h在哪个路径下面,可能是两个路径不一致导致的吧。
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把公司电脑的core_cm0.h的路径加进去应该就对了,想加入新路径的话就在Target Options里面的C/C++选项卡里的include paths里面加。

网友B:
是不是公司电脑没有下载F0的Packet!

网友C:
这个文件是外设驱动提供的, 在下面的路径下, 如果有这个文件,那你的包含路径需要设置一下,要没有那重新下载外设库。
\Libraries\CMSIS\Include

网友D:
楼主重新添加下路径看看;

网友E:
应该是路径有问题吧。。

网友F(2015-01-20):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件是外设驱动提供的, 在下面的路径下, 如果有这个文件,那你的包含路径需要设置一下,要没有那重新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