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1):
这有啥好分析的?就是一个整流检波电路呀,无非换了一种方式(一般二极管是串联的,这个是并联的,效果一样的呀)。
要求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小一些,分布电容小一些,才准确一些。

网友B:
检波啊,这么用直流电平损失小··

网友C:
手指压上,CF增加,检波后的电压减小,ADC处的电压小啊。

楼主:
它那些电阻的取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那些电阻的取值是怎么确定的

与300KHz,手指压的时间,还有ADC的采样周期等有关。这个我看其他人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