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脑技术资料分类不清楚,好乱,大家的乱不乱?【】【】

楼主(2014-11-11):
电脑技术资料 乱糟糟 到处都是。

项目,各种项目。
自学的资料

电路  程序  下载 各种下载

找东西找不到啊 。。。。。
===================

看到大家的回复。建议很中肯,但是能不能说点具体的呢?比如大家都把自己心爱的资料分成了哪些类别呢
单选投票,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6.67% (8)
33.33% (4)
0.00% (0)

网友A:
哦,还是沙发呢,那就说两句。
只要自己把分类分得清晰一点,文件夹建立清楚,分类合理,是不会乱的。
这对于搞技术的人,应该不是难题。

网友B:
我感觉是挺乱的,就是分类的再清楚也会因为个别障碍而需要查阅更多的仅有一丁点相关性的材料,如果是新手的话,障碍就不是个比别的问题,而是排山倒海般汹涌而至,并且,同一个问题因为自己新手看不懂可能会同时查阅5.6版资料,这无疑加大了负荷,并且,整理起来就太让人头大了

网友C:
如果乱,说明你还没有养成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乱,说明你还没有养成好习惯

说的对啊

网友D:
搜索功能啊  ;P

网友E:
首先头脑中要有一个大局观,把各类资料按照适合自己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遇到资料重复的,可以手动整理为同一个文件,以便以后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头脑中要有一个大局观,把各类资料按照适合自己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遇到资料重复的,可以手动整理为同 ...

如何有大局观?

自己弄个例子啥的

请举个例子

网友F:
个人习惯

网友G:
多问问有洁癖的人, 一般此类人有很好的习惯和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有大局观?

自己弄个例子啥的

额,其实我说的大局观就是指分类法……
譬如,倘若你要找半桥隔直电容的计算方法,就把这个软件分类到某系统某类某文件中。(个人习惯)

网友H:
根据文件类别分类啊!比如51单片机,DSP,嵌入式开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其实我说的大局观就是指分类法……
譬如,倘若你要找半桥隔直电容的计算方法,就把这个软件分类到某 ...

没有办法了 只能继续乱下去了。。。

无解了   。。。

各种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