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使二极管的光强以正弦波形式变化?

楼主(2014-11-11):
我想设计一个LED发光电路,使它的亮度以正弦波的形式变化?二极管是一直亮着,只是光的强弱以正弦波形式变化,我主要是采集这个变化的信号。是不是可以在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以上叠加一个正弦变化的电压信号?各位高人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比较容易实现的办法是, 用PWM 控制。调节 PWM 脉宽就是了

网友B:
用PWM控制亮度,然后按正弦规律设置PWM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用楼上的方法倒是实现了,但是为什么亮度不变呢?我曾试着改变输出的幅值,二极管要么不亮,要么亮度一直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用楼上的方法倒是实现了,但是为什么亮度不变呢?我曾试着改变输出的幅值,二极管要么不亮,要么 ...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是不是PWM

网友D:
是不是PWM变化太快,肉眼来不及反应

网友E:
还有一个因素二极管的光强和电压并非线性关系,因此线性的电压变化无法实现光强的线性变化。

网友F:
只要控制LED的供电电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PWM化之后还是能简单实现趋近正弦的,PWM不是线性电压变换,它就开和关,如果纠结PWM方波陡峭性,那真没话说。。。这就是不推荐直接电压控制的原因,直接电压控制,亮度确实和电压不成线性关系。

网友G:
使用1KHZ的PWM方波,占空比从0至100%,     来回变化,    看看效果吧

网友H:
弄个照度计,记录不同PWM占空比下的数值,然后,做个表查表插值再输出。呵呵。

网友I:
LED是个电流器件,应当控制电流变化

网友J:
要看一下LED的最低发光点压和电流,然后设置你的占空比范围,从能亮时的占空比到满占

网友K:
降低频率试试,是不是频率太快了啊,50HZ试试。

网友L:
不要管电压,管电流就可以,好一点就加光敏电阻,管亮度。

网友M:
正弦波?led反向不能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