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JET51A差异说明

楼主(2014-11-11):
JET51&JET51A差异说明

网友A(2016-06-20):
我的WIN8为什么检测不到JET51!请帮助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B:
JET51A 增加了一個數碼管,用於顯示晶片的燒寫介面類別型,JET51 無此功能。

网友C:
JET51A 可以支援中穎 MCU 晶片單線操作,JET51 無此功能。

网友D:
JET51A 連接電腦不用安裝驅動。

网友A:
JET51升级成JET51A不能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