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AD采样

楼主(2014-11-11):
求大神指点   飞思卡尔单片机MC9S12HY48单片机的AD采样速率最快是多少 能不能采样2MHz频率的波形?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你需要参考该芯片的datasheet查看并计算下:
根据你选择的ATD clock时间,计算转换的频率,转换频率与你被采样的波形要满足乃奎斯特采样定理: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2倍时,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
如果最大转换率能够达到10M,那么就可以采样。
你自己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你需要参考该芯片的datasheet查看并计算下:

您好,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clock?能不能告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clock?能不能告知怎么计算?

你好,ATD clock是你ADC模块的时钟。
由于我不是16位工程师,所以只能告诉你方法。
如下图,ATD clock可以选择为bus clock 经过分频。
从datasheet中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ADC模块的时钟最大8Mhz。
而算转换最高频率,8/19Mhz,已经不高了。
但是你期望的是10Mhz的采样,至少也要期望4M以上。
所以,8/19Mhz <4Mhz,这款芯片的采样率是不能采2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TD clock是你ADC模块的时钟。
由于我不是16位工程师,所以只能告诉你方法。
如下图,ATD clock可以 ...

您好,我想请问下您说的8/19中的19是怎么得来的?根据您提供的算法,这款单片机可以采样400KHz的频率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请问下您说的8/19中的19是怎么得来的?根据您提供的算法,这款单片机可以采样400KHz的频率是吗 ...

工程师已经在5楼贴出的图表中已经显示了ADC 10位模式时,最少需要19个ATD cycle,
即最短时间是19/8 us,对应的频率也就是8/19M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已经在5楼贴出的图表中已经显示了ADC 10位模式时,最少需要19个ATD cycle,
即最短时间是19/8 us, ...

您好:大神
      可是datasheet上面有配置SMP寄存器  在图TABLE 8-13 (P297)上面,最快的是4ATD Clock   那怎么得出的最小19ATD Clo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大神
      可是datasheet上面有配置SMP寄存器  在图TABLE 8-13 (P297)上面,最快的是4ATD Clock ...

你好,楼主!
Table 8-13 表示的是采样时间,与ADC完成采样到转换完成的时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按照FSL_TICS_ZJJ给出的建议,你的需求应该是不同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Table 8-13 表示的是采样时间,与ADC完成采样到转换完成的时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按照 ...

我刚刚拿到新的要求,需要采样20KHz的波形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我算了极限状态(8/23MHz=347KHz)下是能采样260KHz的波形?如果我那样算的话就可以采样了,不知道算得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拿到新的要求,需要采样20KHz的波形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我算了极限状态(8/23MHz=347KHz)下 ...

你好,楼主。
如果你要采样F频率的波形,要很好还原波形的话,你的采样频率:f>5F,所以你按此公式,可以计算出你的需求能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