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哪个版本以上支持TI MSP430FR59xx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14-11-11):
(无正文)

网友A:
用CCS吧,还没发现有支持msp430fr系列的iar。当然,最新版本我没试过~~

楼主:
谢谢!ccs太庞大了,习惯了IAR,觉得挺顺手的,所以还是想用IAR

网友A: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是不是你发的?有人回复最新的iar是支持msp430fr系列的

网友:
5.2

网友:
看错了 是ccs5.2

网友B:
你应该看看官方的手册推荐用的是什么编译器了,理论上IAR应该支持的,没理由其他版本的芯片都支持,最新的不支持吧,直接下载IAR最新版看看

网友C:
跟着各位来了解了啊,,关于这个编译软件的问题,我用的最多的还是iar的。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没上线,谢谢各位!CCS的偶尔用过一次,不太习惯,后来删除了。IAR的最新的版本我一般也不用,所以最后还是没有用FR系列的,等一会有机会再用吧。
再次感谢版主dirtwillfly!

网友D:
不是很了解了,支持下的吧。

网友E:
430单片机的一般都用iar的还是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