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PLL数字锁相环的配置

楼主(2014-11-11):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main()
{
        int i = 0;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在对数字锁相环的配置中,IOB=1,不是代表时钟发生器工作在旁路模式吗?
那为什么配置PLL MULT=24,PLL DIV=1,采用锁定模式,计算CPU的时钟频率为144MHz?

网友A:
外部晶振是多少啊    应该是12MHz吧  12M*24/2 = 14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是多少啊    应该是12MHz吧  12M*24/2 = 144MHz

恩,是12Mhz,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采用锁定模式 计算频率而不是采用旁路模式计算呢?PLL_Config中IOB=1的意思不是代表旁路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12Mhz,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采用锁定模式 计算频率而不是采用旁路模式计算呢?PLL_Config中IOB=1的意 ...

旁路模式应该是12M是吧
这个 我下来再看看 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模式应该是12M是吧
这个 我下来再看看 一起交流

恩,我是对于锁存器流程中的模式转换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模式应该是12M是吧
这个 我下来再看看 一起交流

什么时候需要对PLL进行配置呢?系统运行速度若不配置的话,是否是默认的12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需要对PLL进行配置呢?系统运行速度若不配置的话,是否是默认的12MHz? ...

旁路的话应该是12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