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软启动的限流措施

楼主(2014-11-11):
假设有一个锂电池,带动一台电机。电机驱动器里有大电容。为了保护锂电池,必然要软启动。下面是我的想法,请大家指点。
第一个办法是串一个扼流圈。我理解其原理是:上电时,电流从0变大,相当于交流电。这时扼流圈的磁场会阻止其迅速变大。等电容充满了,电流稳定,扼流圈就不产生作用了。不知道理解得对否?
我对该方法的担心是:若电路突然断电,线圈里的能量释放出来,会不会打坏设备?
第二个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套一个磁环,就象摄像机、电脑那样。但这个办法好像只能保护数据线不受干扰吧?
第三个办法是串一个电阻,启动后过一定时间(比如3S)把电阻两端短路掉。目前就是这个做的。感觉比较笨拙,但确实有效。
第四个办法就是串 NTC,也是版面上朋友们推荐的办法。听说NTC主要用于焊机,不知为什么焊机就不用扼流圈呢?我担心 NTC  选择不当。比如,启动后 的温度一直没有足够 高,导致 NTC 的阻值不下降,或者正好 是冬天。

网友A:
采用脉宽调制的方法,通过不断加大驱动器输出电压的脉宽,使得加在电机上的等效电压慢慢增大,从而实现软启动,三相交流电机就是这么调速的。
对于直流侧电容的预充电,需要加预充电电阻,充电完成后,切除电阻。

网友B:
扼流圈这种方法明显不行,这种只能对高频起作用,充电电流明显是低频的

网友C:
第一个串联扼流圈的办法,太贵、太重。而且还要考虑开关关断问题(开关关断时是否能够承受)。
第二个办法不能软启动。
第三个办法可行。
第四个办法,只能用于功率较小情况,大功率不能用这种办法。

网友D:
第三个。

话说你可以利用MOSFET来做,先取得个大概的曲线,然后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串联扼流圈的办法,太贵、太重。而且还要考虑开关关断问题(开关关断时是否能够承受)。
第二个办法不 ...

请问第4个办法,当功率超过 多少 的时候就 不 可以了呢?我的车子 上 有4个电机驱动器,每个400W。可以么?
另外,为什么功率大的时候就不能用这个 办法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第4个办法,当功率超过 多少 的时候就 不 可以了呢?我的车子 上 有4个电机驱动器,每个400W。可以么 ...

NTC在启动过程结束后仍需要消耗一定功率以保持温度不下降。
大功率情况,NTC通流容量也必须较大,启动后稳态时消耗功率也较大。
倒底多大功率就不可以使用,这要看你能忍受多少电功率的损失。

网友E:
电机驱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电容,电池的选择只要正确就行,去看看商品电动车的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驱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电容,电池的选择只要正确就行,去看看商品电动车的驱动。 ...

商品电动车有两个1000uF电容,电容去掉车没劲。标称60V30A的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商品电动车有两个1000uF电容,电容去掉车没劲。标称60V30A的控制器。

2000uf
不用做浪涌抑制吧
没什么影响

网友H:
电容是储能的!…比如爬坡或突然加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商品电动车有两个1000uF电容,电容去掉车没劲。标称60V30A的控制器。

60V下的2000微法电容量不算什么大电容,这个级别电容的充电浪涌,只要电池合适的话就不存在问题,除非你用的电池容量太小、保护门限太低,这时才需要软上电电路,这跟软启动还不是一码事,软启动是控制器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0V下的2000微法电容量不算什么大电容,这个级别电容的充电浪涌,只要电池合适的话就不存在问题,除非你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I:
同意12楼观点,:D

网友J(2015-01-14):
扼流圈那个电流会更大吧,猜测一下,没试过!我的项目中也是用第三种方法,好用,笨拙!用PWM的方案肯定可以,但是代价要高一点。

网友K:
电路里面串一个软启动电阻
通过继电器进行切入、切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