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L的作用和如何选择,请指点

楼主(2014-11-11):
电路中L的作用,L电感如何选择磁芯?

楼主:
这是从国外的一个电源设计方案中发现的新东西

楼主:
通过CTRL的高低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
求高手指点呀

网友A:
那个电阻阻值啥范围的?

只能看成限流电阻…

楼主:
三极管导通时电阻左端15-16V,右端-5V左右,电阻1K。
Vout 控制时是12V和5V之间改变。

楼主:
Vout的负载是15欧姆左右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点,如果那块没说清的,请尽情的问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路很难理解呀?  我问了几个专门做电源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能给我详细解释的。

网友B:
根据电路分析:只能是谐波抑制?…瞎猜

网友C:
最好把实物贴出来,把输入、输出、CTRL控制方法,器件型号都贴出来,单独这一块不好搞,

楼主:
该电路是开关电源的一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频率为130K,次级电路完全和上面的图纸一样,该路的输出是通过CTRL的高低电平来控制的。在CTRL处于高或低的某一状态时,使其在15欧姆的负载情况下,能够有12V的电压,而在另一个状态下,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产生5V的电压。(只有图纸示意图,没有实物,所以没法提供各器件的型号)。我估计通过左面中间的感容产生一个直流,作为调整芯片的电源,然后对CTRL进行控制。

楼主:
看来,只有自己再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实物贴出来,把输入、输出、CTRL控制方法,器件型号都贴出来,单独这一块不好搞, ...

我的说明不知道是否够?

楼主:
你在回帖中提到的很有价值,不知道是否能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