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O能检测1.8v吗

楼主(2014-11-11):
stm8s IO能检测1.8v吗

网友A:
1.8V有点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有点低了;

我mcu 3.3v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mcu 3.3v供电

:)
那你自己算下是否可以;
即使可以,也不稳定;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B:
用AD口检测

网友C:
没问题,就是增加一下电源稳定性不加也没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口检测

不用AD  只用普通IO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