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充电器变压器绕线规格改变后mos管高温

楼主(2014-11-11):
我的充电器是ee65B的。原来初次级线径是0.4*6的现在我改成了0.1*100股的结果mos管20n60c3发热很快。两个102可调电阻调到一定电压的时候甚至灰烧掉。是线不对还是电路有问题。需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原本设计好的变压器规格为什么改掉它……
初级感抗,漏感什么的在开关电源中是固定好的,如果要改参数,就得重新计算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