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内部的电池管理芯片是如何识别充电器的最大输出电流的?

楼主(2014-11-11):
1.我的小米手机的配套充电器(5V/1A)给手机充电,大约需要2小时.

2.我用其他充电器(5V/0.5A)给手机充电,大约需要4个小时.

网友A:
无需识别啊,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160&mobile=yes

网友B:
现在的手机 基本都集成 充电电流 检测的了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流 电压 如果电流增大 电压跌落 则返回上一级电流 充电
控制就是内部MOS的事情了
你可以这样找个USB座子 自己接个稳压电源 手机插上充电 自己看电流 (记得D+ D-)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 基本都集成 充电电流 检测的了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流 电压 如果电流增大 电压跌落 则返回上一级 ...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流 电压 如果电流增大 电压跌落
----- 如果我的充电器是额定5V/0.5A,然后手机内部的充电管理IC为了判断充电器的最大充电电流,比如说需求0.6A电流,这样会不会造成充电器过载,导致额定5V/0.5A的充电器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识别啊,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160&mobile=yes

这个网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流 电压 如果电流增大 电压跌落
----- 如果我的充电器是额定5V/0.5A,然后手机内部的充 ...

0.6充的时候 总功率就2.5W 电压必然跌落 程序判断0.6A 充不行 自动返回上一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网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前几天你才问过,怎么又问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160

网友C:
关键在D+ D-那

网友D:
D+ D-为什么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你才问过,怎么又问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160 ...

上次没理解

网友E:
看bc1.2规范,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