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 PC1099K( PC1099N) 这个 Sensor 啊

楼主(2014-11-11):
如题,怎么我看PixelPlus 的 Datasheet ,里面 ISIN 引脚内部有个 ADC , 但是用软件读 CDS 寄存器的时候 只有 0x00 与 0xFF两种情况,问供应商,他们说 内部没有 ADC,ISIN 输入是开头量。 现在我按 PixelPlus 的参考电路,发现 IR LED 没有变化,无论 ISIN  接地还是上拉。但我用软件手动控制 LED 是可以的,电路没问题。就是sensor 不能根据 ISIN 的输入电平 自动控制 LED 输出。过来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2016-04-28):
老兄搞定了吗?能交流交流摄像头方面的问题吗?   一般模拟摄像头上面是不是都有个EEPROM? 这个是做什么的? 模拟摄像头开发需对应的开发程序吗?

网友B(2019-01-08):
PC1099K的datasheet哪里有    楼主能不能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