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元钱香蕉电机 自平衡车也算是成功站起来了

楼主(2014-11-11):
接触单片机三个月,用最烂的TT电机负重把自平衡车弄起来,一路走来付出了很多时间,学了很多东西不容易啊。
        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平衡小车的视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震撼的,花了100多大洋在网上淘了一块51的开发板,于是乎开始了单片机之旅。从最简单的LED灯闪烁,到8X8点阵,1602的液晶,再到640*480的LCD,红外遥控,步进电机,什么74H系列芯片,I2C协议,SPI协议等等,一切都是第一次。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学习。终于把51搞得差不多了,下决心要把自己的自平衡车也搞起来。可是后来又发现ARM是多么的高大上,ARM代表以后的方向,又开始了学习ARM的旅成,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底子太弱了,怎么办?学吧!突然想起英语里有一句: Anyone who stops learning is old,wether at twenty or eighty.Anyone who keeps learning stays young.The greatest thing in life is to keep your mind young.首先把微积分看一遍,然后把模拟电路也学一遍(还没有学完),还有好多东西没来的及去学习,真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太贫穷了。很佩服论坛里的那些个牛人,懂的知识好多。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最后总算是把这个小车搞好了,但是TT电机真的动力太差了,虽然小车能站起来,但是不能用力去推它,一推就要往前猛走,最终电机的力量不及得力,小车倒下。
      接下来说说这个小车的结构:本来是想仿照论坛里zoomone的那台小车,看了视频到网上找到了TT电机,zoomone说51的计算能力有点差,跑kalman很吃力,于是转而使用ARM来做主控。
      主控:芯唐M058S开发板
      传感器:MPU6050
      驱动:TB6612FNG 这个板子是论坛里 宋一喵 送的,再此感谢下。
      电机:4元钱的香蕉电机 (一提到这电机我就想跳楼啊,电磁干扰真的奇大无比,只要它一加速我单片机就挂,加了光耦也不行。电池,铜柱之压的它喘不过气明显的动力又不足,整定PID的时候,把我害苦了。)
还是给大家上几幅图吧

来点近的 这是新唐的M058S主控

这个是宋一喵送的PCB,回来后自己焊,第一次使用烙铁。。。

小车底部

基本上是用像皮筋绑起来的一部小车,哈哈。码盘也没用上,因为没法安装H42B6光耦了。
大家如果是想用TT电机的话,最后是能给小车减得,电池不要在小车上面,小车上最后只有一块板子,轻轻的,这样TT电机还能应付。
软件里用了:卡尔曼滤波,角度PID
参考贴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61616-1-1.html
再发下小车站起来的视频:

      最后总结一下ARM,想想ARM也没什么就是操作一堆寄存器,寄存器又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控制寄存器,主要是给相应的外设设置一些参数,控制外置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第二类就是状态寄存器,这类寄存器主要是用于汇报外备的工作状态。第三类寄存器就是中断寄存器(可以归到第一类中,之所以单独归一类,是因为中断对于单片机来说太重要),这类寄存器控制单片机的中断。其它还有一些总线啊之类的东西也很得要,理解一下就行。

最后感觉21论坛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网友A:
楼主学的好快,楼主对C语言一定学的很好,TT马达买东西时送了我4个正好能用上,看完郝斌老师的C语言视屏,对C语言有了新的认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HEHE 楼主什么职业 ,时间很充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HE 楼主什么职业 ,时间很充裕吗。

时间就像女人的奶,只要挤一挤还是会有的。。。

网友C:
时间就像女人的奶,只要挤一挤还是会有的。。。 躺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C:
楼主真的学的好快阿 强

楼主:
小车还在完善中,等OK了,再发贴子,及出个视频教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D:
你好,前段时间我也用香蕉电机做了一个平衡车,感觉也不是很好,想跟用香蕉电机做平衡车的朋友们交流一下,看看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我看了你的视频感觉还行,你的电机加了“起步补偿”吗?我在PWM的输出上加了50的起步补偿,
请在“极客工坊”的“低成本、低档自平衡小车历程”看看我的香蕉电机做的小车,提一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前段时间我也用香蕉电机做了一个平衡车,感觉也不是很好,想跟用香蕉电机做平衡车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

加了补偿,只做事角度环,所以站的不是很稳,加了速度环会更好。香蕉电机也一样能做的很好,只是电磁干扰让人头痛。。
我这个是加了光耦,如果让电机全速一样会干扰单片机。。。

网友A:
楼主的C语言一定学的很好,学单片机好快!我在宋一猫那里也是买了自平衡车51控制板+驱动板,之前他说了一堆虚拟示波器的说明,我到最后都没给我想要的结果,还是到群里问的大神才知道那个只能看看角速度,角度,融合的波形,同时也在网上看了些资料的说明,明白些了;他给的代码编译出错,都是昨天找到错误到修改编译通过,昨天才看明白串口网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之前总是一同电就是往一侧猛加速;最后通过波形的解析,改了一个很小的参数,结果不向前猛跑了,就是一抖一抖的还有点前倾;看是陀螺角度还是校准的不够好,不过不影响,接下来调节PID就会好些;结果放在桌子上出去一趟,车子一抖一抖悲剧发生了,掉地摔坏了码盘;准备换400多线的码盘精度更高,有不懂再请教楼主;调试好了就移植到我的手掌大小的自平衡小车上

网友E:
楼主学习能力牛啊,三个月 单片机,数电模电微积分。。看来我四年大学有点荒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学习能力牛啊,三个月 单片机,数电模电微积分。。看来我四年大学有点荒废啊。。。 ...

大学里学过,工作了就没用了,现在又开始弄,只是粗略的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C语言一定学的很好,学单片机好快!我在宋一猫那里也是买了自平衡车51控制板+驱动板,之前他说了一堆 ...

我这还没用过示波器,就是用宋一喵那个软件在上位机上把 加速度和陀螺仪的静态偏置矫正了一下。
我的TT电机只有用角度来控制,码盘没地方装,所以只用了PD控制角度。
调试的时候先调整P参数,一步一步加大P,只到小车出现摆动的情况,然后再慢慢调大微分。只到小车可以站稳。但是只有角度控制小车不稳,所以还是要把速度环加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还没用过示波器,就是用宋一喵那个软件在上位机上把 加速度和陀螺仪的静态偏置矫正了一下。
我的TT电 ...

他给的那个软件也只能调节下陀螺与加速度的曲线,楼主他的那个程序串口输出的4个波形,好像不是禁止的波形吧,我看了下代码又在网上找了相关的代码解释才有所了解的;给的PDF教程也只写到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你有完整的PEF教程吗?香蕉电机我有但是没用,效果不好;这几天在等448线的关电码盘;电机还是空心杯减速电机好,稳定:lol

网友A:
楼主用他的软件看静止的陀螺+加速度的值,你是看Y轴的坐标数值吗还是X轴也得看,还是你是怎么看数值而得到静止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他的软件看静止的陀螺+加速度的值,你是看Y轴的坐标数值吗还是X轴也得看,还是你是怎么看数值而得到 ...

用他那个软件只是用来看波形,我是用串口把小车静止时的X轴加速度,和Y轴的角速度打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他那个软件只是用来看波形,我是用串口把小车静止时的X轴加速度,和Y轴的角速度打出来。 ...

串口刷新太快了,参数很多,X与Y是归一化的还是单纯的静止角度与角速度?贴个代码啊!我的马盘掉地摔坏了,这几天在等着货;不过今天做了TT马达的,估计效果不会很好,明天移入代码试试看

网友F(2015-11-20):
这帖子写的真好

网友G:
车子要站好站稳器械结构是很重要滴,你这样放重心有一丢丢搞,加大点轴距,把板子尽量放低,电池也可以往下放一点,平着放在地盘下面。电机的两个电机之间焊接一个直插式的小电容,外壳上缠点电工胶布,对静电屏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子要站好站稳器械结构是很重要滴,你这样放重心有一丢丢搞,加大点轴距,把板子尽量放低,电池也可以往下 ...

谢谢你的建议。。。这是初次,很多东西不知道。

网友H(2015-12-29):
楼主将成本控制的很好啊,做硬件就是烧钱的节奏!:handshake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这是初次,很多东西不知道。

嘿嘿,都是这样的 以前搞飞思卡尔刚调直立的时候电池抗背上怎么也站不稳,结果把电池放屁股下面一下子就好了,这样电机给更小的扭矩就能达到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