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读取RTC时间,误差惨不忍睹 求助

楼主(2014-11-12):
硬件STM8L-DISCOVERY  --ST的学习板,换硬件也有这个问题

设置RTC,循环读取,通过仿真器和电脑时间比较,一分钟能差20S。原因一直没找到。

代码如下:
main()
{
   RTC_Config();
    while(1)
   {
     /* Wait until the calendar is synchronized */    while (RTC_WaitForSynchro() != SUCCESS);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
   }
}

/***************************************************************************
下面为改版的RTC初始化部分
***************************************************************************/
void RTC_Config(void)
{

  /* Enable RTC clock */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 Wait for LSE clock to be ready */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ERDY) == RESET);

  /* wait for 1 second for the LSE Stabilisation */

  //LSE_StabTime();
// delayms(3000);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RTC_InitStr.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RTC_SynchPrediv = 0x01FF;

  RTC_Init(&RTC_InitStr);

  /* Configures the RTC wakeup timer_step = RTCCLK/16 = LSE/16 = 488.28125 us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 Enable wake up unit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A:
你具体是怎么比对的呢?
另外是不是每分钟的误差都是20S

网友B:
仿真的时间你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C:
仿真器的设置不对么、??

楼主(2015-01-14):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是怎么比对的呢?
另外是不是每分钟的误差都是20S

一个半小时左右误差一秒,慢一秒

网友D:
标题惨不忍睹

楼主(2015-04-06):
忘记更新帖子了,问题找到了。
时间是是GPRS发送到服务器上记录的发送时刻的时间。

忽略了模块启动的时间,纠正后每次误差3.2S,恰好是模块启动用的时间,
感谢大家

网友E:
改版后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F(2016-03-20):
预分频改了吗?
这两句,修改数值
RTC_InitStr.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RTC_SynchPrediv = 0x01FF;
调大变慢,调小变快

网友G(2016-06-03):
引用 楼主:
忘记更新帖子了,问题找到了。
时间是是GPRS发送到服务器上记录的发送时刻的时间。

也在做这个项目,请问时钟每天的误差是多少有测试吗?

网友H(2017-03-10):
楼主我想问问,rtc的时间怎么修改的我的误差也有点大。而且一直是第一次设定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一直计数下去,没找到原因。关机再开启还是那个时间计数过来的。就算我重新烧了程序,还是从那个时间一直读过来,就是第一次设定的时间到一直累加到现在。

网友I:
“每分钟差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