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讨论】一个板子上5V转为多路彼此隔离的5V

楼主(2014-11-12):
1. 要求:
现在在设计一个5V供电,4路信号输出的板子,要求
a. 4路输出和输入的信号/电源均要隔离;
b. 4路输出之间彼此独立,也就是+5V和地也要隔离

2. 问题:
信号隔离用ADUM1200,输入和输出都是5V,电流其实很小,几十mA。如果4路输出可以共电源和地,那就比较好做,用1路DCDC就可以和输入隔离了,
可是现在4路输出之间也要求隔离,有什么好的方式?用4路DCDC就太费钱了,也没必要吧(电流其实要求不高)

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你买个金升阳的隔离DCDC,拆开好好看看,把它的输出改成多路隔离的就行了,不算复杂。用三层绝缘的漆包线做四个互相绝缘的绕组,做四套隔离的整流、滤波、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B:
1 确定4路信号到底要不要隔离?可以做成非隔离?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隔离?还是强制要求隔离?
2 要隔离嘛 那就自己搞个自激 绕个变压器输出4路 反正电流很小 或者用4个1W隔离 也不贵9块一路
3 要体积小呢 选带电源信号隔离的芯片 比如adumxxx 型号根据你的4路信号 自己去他网站找

网友C:
正激输出无电感方式的,很容易输出多路隔离电源。前提是,要求真的不高,低电压精度,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金升阳的隔离DCDC,拆开好好看看,把它的输出改成多路隔离的就行了,不算复杂。用三层绝缘的漆包线做 ...

我之前不隔离就是用的金升阳的隔离DCDC,有一路隔离输出4路或者8路的DCD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确定4路信号到底要不要隔离?可以做成非隔离?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隔离?还是强制要求隔离?
2 要隔离嘛 那 ...

1. 确定要隔离
2. 有4路隔离输出的DCDC产品么?9块一路价格不便宜,而且像你说的体积也大。
3. adum系列看过了,那不是一般的贵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激输出无电感方式的,很容易输出多路隔离电源。前提是,要求真的不高,低电压精度,小电流。 ...

有这种产品么?或者链接个参考电路?

网友D:
用34063自己搭一个多路输出板子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不隔离就是用的金升阳的隔离DCDC,有一路隔离输出4路或者8路的DCDC么? ...

反正负载不大,对效率要求不高,只要求便宜。 你参考这个电路,自己做个多路输出的电源就行了。整流滤波后加个78L05稳压,注意与那种9块钱的隔离DCDC一样,也要求最低负载,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你明白这些模块的暴利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产品么?或者链接个参考电路?

硬件实现的话,就用非门或者555构成方波振荡器,驱动一个MOS ,再连接变压器,结构为常见的单端结构,次级四个独立绕组,分别整流输出即可,输出整流管要跟MOS是同步的导通截至,也就是正激方式,少了输出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