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的SPI 与ADS1293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4-11-12):
求助,请问28069与ADS1293 通过SPI传输,其中ADS1293的SPI作为主机模式,传输的数据时24位的,那么28069是不是应该分3次,每次8为进行接受??ADS1293的ODR为853HZ,而F28069的外部晶振为20MHz,那么SPI初始化是波特率设置为多少?还有SPICTL和SPICCR应该怎么设置?请大家给及帮助,谢谢

网友A:
我觉得AD作为主模式不太合理吧
应该是C2000作为主模式 通过SPI配置好
然后读相关数据出来
SPI一次读的数据不是8位吧 还有其他位宽

楼主:
不能是AD做为主模式然后将数据传输给DSP吗? 这个AD用的是一款采集数据的芯片,边采集边传输,这样应该只能是AD作为主模式? 如果传输的速率为853HZ,那么DSP的SPI波特率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是AD做为主模式然后将数据传输给DSP吗? 这个AD用的是一款采集数据的芯片,边采集边传输,这样应该只能 ...

大概看了一下datasheet     AD应该是从模式    配置选通是那一路采集
然后读取采集结果
速率有很多的因素    转换时间   SPI的当然越快越好了

楼主:
恩,谢谢满哥,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