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驱动电机,

楼主(2014-11-12):
DSP 上电后电机先转一下,换了光耦之后还是不行的,有换了ALVC164245 模块之后还是不行,我又把DSP 换了,最后还是不行的,求大神分析分析啊

网友A:
好模糊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先不要急于换 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转一下
分析清楚了再改进
转一下肯定是上电瞬间满足电机转动的条件了
你的控制器采用PWM波控制电机的吗 你先查查手册
看看控制接口在不被控制情况下默认是什么电平
应该一般是高电平 上电到程序真正执行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控制接口处于默认状态 这个状态看看是不是
会使驱动工作?

网友C: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硬件电路错误或软件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D:
DSP什么型号?什么电机?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什么型号?什么电机?什么控制方式?

TMS320VC5402  PGE100

网友D:
PGE100是直流交流?

网友B:
5402怎么控制电机的啊     使用IO口模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GE100是直流交流?

直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2怎么控制电机的啊     使用IO口模拟的吗

5402控制164245,164245控制光耦在控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的问题。。。。

就是主板上电长鸣,在上电就正常了;如果过段时间再上电就又长鸣,重上电就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硬件电路错误或软件错误都有可能。

硬件都是一批的板子,个别的几块板子就会长鸣;重上电就又可以啦

网友E:
有可能是上电会有一个初始化定角,或者角度信息没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