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在uv~v级的电压需要采用什么方案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2):
采用消除输出失调电压的差分运算电路。

网友B:
用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C:
普通的运放明显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运放明显满足不了需求

测量信号在uv~v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只有几倍,只要解决失调和分辨率。用可以调节失调的运放,元器件选好点的,只是表的显示位数要高一点,几微伏处显示不稳定,后边几位也是没有用的,从一微伏到一伏,1000000倍的差别。

网友D:
焊点的热电压就能搞晕你

网友E:
采用低输入失调的运放,布线也要考虑。

网友F:
我感觉你必须做一个分支电路,过大信号和小信号分开处理。

网友G:
要分多量程测量了,一个量程测量几乎不可能

网友H:
首先要多量程,其次是运放和adc要调,要做adjust,pcb布线的时候注意漏电流,要有guard.

网友I:
一般的纳伏表都是采用了分立的FET管(非对管、非运放)做第一级放大,匹配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价格貌似很贵),在安捷伦的34401A六位半万用表的放大也是采用了类似结构。这种小信号一般运放的指标都很难满足要求,运放不仅仅只有失调和偏置,还要考虑运放在低频是的1/f噪声,从热的角度上讲运放热噪声也会更大。不排除有高性能的运放能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散热和Vgs匹配的“对管”作为输入,具体去查电路图,对这块我不怎么明白。

μV级别超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