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4-11-12):
最近被K型热电偶的问题所困扰,采用ADI的AD8497作为采集芯片,然后从淘宝上买了几个OMEGA的K型热电偶。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低温时候输出不准,尤其是0℃,在软件只做取平均值的情况下,偏差有5度左右。室温20℃时,输出准确。
注:AD8497采用5V(+Vs)和0V(-Vs)供电,REF接地。
测量:
①FLUKE 287测量0℃时热电偶的电动势为:-0.777mV(这个好像会变化,昨天是-0.777mV,今天变成-0.556mV),查得K型热电偶电动势刻度表,完全不对劲啊。。。。
②AD8497的输出在0℃时,输出非0V,约为30mV左右。(芯片内部带有冷结补偿,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IN和-IN对地短路可以测出芯片的温度)。
采用正负电压供电,0℃输出仍然有偏差;给REF提供0.1V的基准电压,输出还是有偏差。
③AD8497在20℃以上时测试输出较为准确,接近真实温度,100℃(沸水)测试正确。

网友A:
要仔细研究下热电偶的规格书了。之前参与过山寨通用热电偶的工作。K型热电偶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近似线性,同时要看下热电偶是否有冷端补偿。

网友B:
真是肯花钱,我就用普通的OP07放大,带二极管的冷端温度补偿,也比这个要好。
当然,软件要有校准程序和线性补偿。

网友C:
LZ可以使用AD8495,它的环境温度(即冷端补偿温度)范围  0°C 至 50°C
你用的    AD8497,它的环境温度(即冷端补偿温度)范围 25°C 至 10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使用AD8495,它的环境温度(即冷端补偿温度)范围  0°C 至 50°C
你用的    AD8497,它的环境温度(即 ...

我也想过是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ADI的评估板上没有这种问题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是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ADI的评估板上没有这种问题额?

我看了ADI官方评估板用的是AD8495
LZ仔细看看你的板子和ADI有何不同

网友D:
肯定冷端补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冷端补偿不对。

冷端补偿是芯片自带的。

楼主:
我现在对低温时进行了修正,如下图所示。这里先测试了20℃(具体20℃以下多少接近线性,还不清楚,准备买个温度计做校准)
采用这种逼近修正后,低温的温度测量接近真实值。但是还是有点偏差。

求一个电子显示的温度计,精确一点的。。。求链接。

网友E:
AD849X的本质是固定增益的运放, 大家都知道运放的R2R特性, 你用单电源供电要想测准0度是不大可能的, 要么就是双电源, 要么就是通过REF将输出抬高
如果用双电源, 就算AD849X的输出接近是0了, 但是你的ADC的输入可能又开始出现一样的0点offset了, 还是要调整.
总之, 还是要费不少精力的.

网友F(2017-03-01):
ad8495对干扰如何控制 比如用恒温烙铁接触热电偶外壳 温度会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