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硬件IIC 读写EEPROM(AT24C32AN_32K)野火

楼主(2014-11-12):
我使用野火的测试程序 用STM32的IIC2 读写EEPROM(AT24C32AN_32K) 用串口打印输出结果如下

只能写不能读,程序会死在一个地方...

可以的话,希望把好用的程序发送到540709935@qq.com 不甚感激!!

程序附在下面:

网友A:
你如果用的厂家的板子,和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也可能芯片坏了;
联系野火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B:
STM32F1系列的硬件I2C不好用,容易出错。不过其它系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的厂家的板子,和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也可能芯片坏了;
联系野火的技术支持看看; ...

不是用的野火的板子 是公司的板子 板子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写不进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系列的硬件I2C不好用,容易出错。不过其它系列还是不错的。

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说STM32的IIC硬件不好用 要用DMA+IIC的方式  或者是用IIC中断将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楼主:
STM32 IIC硬件 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1系列的硬件I2C不好用,容易出错。不过其它系列还是不错的。

真假?请版主出来解释一下,以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假?请版主出来解释一下,以正视听。

问题找出来了 是给的程序问题 死在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

当NumByteToRead==1 失能IIC 这样不会执行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以至于 NumByteToRead不会自减到0,程序死在while(NumByteToRead)里。

楼主:
修改后的程序 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头两个数据丢失,末尾数据错误  正在测试是否是写的问题还是读的问题  大家可以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假?请版主出来解释一下,以正视听。

0系列的,我用过,很好用,它的整个I2C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系列的,我用过,很好用,它的整个I2C都变了。

特别尴尬 我用的是AT24C32 是双字节地址 这里没注意 现在好用了

楼主(2016-01-06):
引用 网友D:
楼主OK了把!!!

好用了了

网友E(2016-09-27):
楼主能告诉一下死在那里的程序怎么改吗?小白一只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