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关于NU_Link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平台是KEIL SDK  目标芯片M054LAN
驱动神马的都安装好了
编译通过后,DOWNLOAD,然后就出现如下错误,ICE :Cmd ERROR : wait mcu reset timeout !
无论怎么配置都显示这个结果。几经周折经测试。在NU LINK连接PC未连接目标芯片时,RESET引脚的电压始终为低电平,当KEIL点击Download后,引脚会短暂的变为高电平。
经查阅,芯片是低电平复位。这我就完全糊涂掉了。究竟是为啥呢?
如果是这样,那目标芯片连接NU LINK的时候RESET不是全为低电平么。
求指点,谢谢了。新手一枚。

网友A:
上你的复位电路图,自己做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你的复位电路图,自己做的板子吧

就是RST引脚串接电阻接5V,同时串接开关接地。和NU_LINK连接时,就是RST-RST,CLK-CLK,DAT-DAT,VCC-VCC,GND-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你的复位电路图,自己做的板子吧

我又用了ICP,发现根本寻找不到目标芯片。连接NU_LINK时,RST的引脚电平也回归正常了。可是就是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B:
你把最小系统做的跟送的板子一样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RST引脚串接电阻接5V,同时串接开关接地。和NU_LINK连接时,就是RST-RST,CLK-CLK,DAT-DAT,VCC-VCC,GN ...

和楼下所说的,确保自己的连线和最小系统一样,用ICP都检测不到芯片,那么绝对是电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用了ICP,发现根本寻找不到目标芯片。连接NU_LINK时,RST的引脚电平也回归正常了。可是就是检测不到 ...

硬件电路的问题: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的问题

恩。。最后查出来了,一个电阻的阻值错了

网友D:
估计是k级别 搞成欧姆级别了

网友E:
好**,赞一个!我有4G滤波器,RSFP2402D代替,/ACPF7124/885033/B9604   13714106897 杜,看看能否在上面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最后查出来了,一个电阻的阻值错了

:lol好,以后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