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耐高温LDO选择

楼主(2014-11-12):
菜鸟一个,第一次画PCB板,做的是一块40cmX40cm的芯片老化测试板,在125℃下工作一周时间,板上放了77颗芯片,每克芯片需要3路电源VDDD(1.2V),VDDIO(1.8V)和VDDA(2.8V),3路电源工作时电流的量级分别为30-50mA,10mA,10mA。
现在打算通过3个LDO给芯片供电,老化板总共需要77X3颗LDO。现在不知道该选什么LDO比较合适。
LDO的条件有:1、在125℃下能够正常工作,不知道datasheet上写工作温度(-40℃-125℃)的芯片能不能满足要求。2、价格竟可能便宜一些,¥2/颗左右最好。
第一次接触这个,实在没思路,来咨询一下各位的意见,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DO规格书中都有热阻系数的参数,比如260°C/W,以5V转1.2V为例,3.8V压差乘以50mA电流,功耗是0.19W,也就是这个功耗对应的温升是0.19*260=49.4°C,环境温度125°C,那实际芯片就要承受125+49.4=174.4°C!
环境温度已经125°C,这对LDO的工作温度要求可不低,是大于125°C的,这个级别的貌似都只能找凌特之类了,还有就是压差尽可能缩小吧

网友B:
不用每颗芯片都挂一LDO,共用就行
可以整一个或几个大电流耐高温的DC-DC就行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把供电外置,那普通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C(点评):
这个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规格书中都有热阻系数的参数,比如260°C/W,以5V转1.2V为例,3.8V压差乘以50mA电流,功耗是0.19W,也就 ...

我看LDO的datasheet里面有一个参数就是工作温度。如果我选用-40-150摄氏度工作区间的LDO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LDO的datasheet里面有一个参数就是工作温度。如果我选用-40-150摄氏度工作区间的LDO可以吗? ...

工作温度只是前提条件,还是要根据功率来计算实际芯片要承受的温度的

网友D:
什么耐高温!…那是不法商人专骗菜鸟的术语…
都是半导体材料做的!只有加大散热片!风冷!水冷!制冷等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耐高温!…那是不法商人专骗菜鸟的术语…
都是半导体材料做的!只有加大散热片!风冷!水冷!制冷等措 ...

嗯,模拟电路器件的耐高温和设计有些关系。LDO里面有bandgap,有些bandgap设计的时候,温度范围窄,环境温度上去之后,bandgap电压就不准,ldo输出电压是和这个bandgap电压比较然后通过负反馈得出的,那么ldo输出电压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规格书中都有热阻系数的参数,比如260°C/W,以5V转1.2V为例,3.8V压差乘以50mA电流,功耗是0.19W,也就 ...

谢谢你的回答,这几天研究了一下ldo的datasheet和工作原理,发现ldo里面真正产生热量的只有电压调整管,bandgap和查分放大器是功耗是很低的,电压调整管功率为(Vout-Vin)*Iout,芯片datasheet里面会给出电压调整管对周边的热阻系数,而且电压调整管的工作温度比ldo标称的最高工作温度要高几十度,所以只要电压调整管的功率不高,ldo是可以工作在标称温度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把供电外置,那普通温度就可以了

有一个问题是电压较低的那一路如1.2V,在板上的最大压降一大比如达到0.5V,那么就有些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了。这个比较头疼。老化测试要求比较严格,芯片必须工作在典型电压下做168小时的高温测试,资管部只认这个数据,责任我也负不起啊。

网友D:
给你出个主意:用大功率管(耐高温)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