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J_LINK下载STM32F105RBT6失败

楼主(2014-11-12):
用J_LINK下载STM32F105RBT6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尝试别的方法未果,希望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

在下载的过程中发现J_LINK闪了红灯

网友A:
这个一般应该是与内存大小选择有关系的。

网友B:
以前没成功的话,可能下载不对;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话,看下硬件,比如STM32相关的电源,复位等是不是连接不可靠(虚焊了)

网友B:
当然,有时板子干扰大(比如接了电机),板子设计的不好的话,也会这样;
如果是这个情况,负载先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