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虚拟串口通信过程断开,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stm32作下位机,上位机用MSCOMM写的USB虚拟串口的通信程序,现在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通信过程中,如果突然拔掉USB线,再插上,此时上位机连接不成功,需要重新插拔一次USB ,这样也能连接成功。

这个过程断开再插上,端口号没变,不知为何连接不成功。

网友A:
要先生成虚拟串口后  才可以用上位机通讯

网友B:
首先, 建议不要在通信过程中插拔 USB 线, 可以认为是恶意操作.

usb 各类设备, 在插入和拔出后, Windows 会给各个进程发送消息 (称为设备插入拔出通告), 上位机软件如果能够响应这个消息的话, 那么随拔随插都能及时作出响应(当然插入后肯定是有个延时的). 显然你用的上位机对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建议不要在通信过程中插拔 USB 线, 可以认为是恶意操作.

usb 各类设备, 在插入和拔出后, Windows 会 ...

对上位机不是很熟悉,不知道VC怎么能知道虚拟串口断开,再连接这个过程呢?因为虚拟串口断开,不一定是人为断开的,有时候是干扰引起的,干扰的原因很难解决,因为是偶尔出现的,如果能在上位机中实现断开后,自动重新连接,那就好了。

网友C:
串口开启后 ,总是会造成上位机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