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做了PWM 还能做普通IO用吗

楼主(2014-11-12):
IO做了PWM 还能做普通IO用吗

网友A:
一般是不能了

网友B:
不行的;

不过你可以试下;

网友C:
肯定不行,一般PWM输出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D:
不能用吧

网友E:
不行的,除非你在重新配置过。

网友F:
分时复用

网友G(2015-04-24):
我实际项目证明,stm8s是可以的,stm32就有问题(需要注意配置处理)

我的一个项目用的是stm8s003f3

先说一下我的程序:

PC6用作PWM 口

#define  pwm_on    GPIO_WriteLow (GPIOC, GPIO_PIN_6)
#define  pwm_off   GPIO_WriteHigh (GPIOC, GPIO_PIN_6)

PC6  IO口配置: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推挽输出

初始化TIM1相关参数,以配置PWM相关参数

然后在STVP中对  option  byte 中的 AFR0设置PC6为PWM输出。

然后,在程序中,

使用            TIM1_Cmd(ENABLE);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能使PC6输出PWM

同时,使用

pwm_on  (#define  pwm_on    GPIO_WriteLow (GPIOC, GPIO_PIN_6) )

pwm_off  (#define  pwm_off   GPIO_WriteHigh (GPIOC, GPIO_PIN_6))

直接IO操作,也能对IO 置高置低,实践证明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是否能作为普通的输入IO,没有实际操作过,理论是应该也是可以的。有兴趣可以试下,大体思路:

在需要用作输入口的的时候

先关闭PWM输出:  TIM1_Cmd(DISABLE);TIM1_CtrlPWMOutputs(DISABLE);

然后重新配置: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IN_PU_NO_IT );

在需要用作PWM输出的时候: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推挽输出

TIM1_Cmd(ENABLE);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能使PC6输出PWM

也就是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