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待机功耗问题

楼主(2014-11-12):
测试工具:FLUKE 15B
MCU:  M054
供电:锂电池

问题现像:用RXN-305D 稳压电源测试 待机电流110uA(不正常),但是用锂电池测试 待机电流只有40uA(正常待机功耗)
电压都是4.00VDC

MCU配置 :
已经关掉所有IO ,(配置成输出模式,置0,电路中是高输出)
所有外设,

        P0->PMD = 0x5555;  //0x0000 INPUT /0xaaaa OPEN_DRAIN /0xffff QUASI /0x5555 OUT
        P1->PMD = 0x5555;
        P2->PMD = 0x5555;
        P3->PMD = 0x5555;
        P4->PMD = 0x5555;

        P0->DOUT = 0x00;
        P1->DOUT = 0x00;
        P2->DOUT = 0x00;
        P3->DOUT = 0x00;
        P4->DOUT = 0x00;

SYS->BODCR |= 0X20;   //BOD low mode

SYS_UnlockReg();

CLK_PowerDown();  //SLEEPING

SYS_LockReg();    //start

已经知道
   // 重置外围设备 // 不能加,一加就增加100uA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ADC_RST_Msk
                 | SYS_IPRSTC2_GPIO_RST_Msk;
    SYS->IPRSTC2 = 0;

有碰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ICE_DAT ICE_CLK  复用功能没有禁止。禁止后,下载程序麻烦点。

网友:
待机的目的就是关闭不需要的外设和CPU降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