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DAC 能直接调节音量吗

楼主(2014-11-12):
现在的做法  STM32F103----存储器WAV文件------DAC----LM4871     但是只能保持一种音量。如果不加电位器,直接通过程序能控制音量大小吗?怎么实现?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通过程序调节DAC的偏移值(增加或减小的音量)。

网友B:
你可以调节DA的数据变大看看;
最好是调节功放那边吧;

网友C:
感觉楼主对自己要求太高了,直接调节功放即可省时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