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这是开关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1-12):
这次终于粘贴上图片了。

网友A:
我国二极管的命名方法:
第一位数据字表示二极管.数字后的第一个字母表示所用的半导体材料.A,B是锗二极管,C,D是硅二极管.第二字母表示二极管类型.第三是数字表示序号
2CZ是硅整流二极管.2CN是阻尼二极管.2表示二极管.后边的第三位字母是汉语拼音的第一相字母.P是普通的第一个字母.如2AP9是锗二极管.普通的.2CZ23硅二极管,整流管.2CN硅二极管,阻尼二极管等.后边的字母有
P,普通管,
V,微波管,
W,稳压管,
C,参量管,
Z,整流管,
L,整流堆,
S,隧道管,
N,阻尼管,
U,光电管,
K,开关管

网友:
三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么事情呢

网友B:
这个应该也有一部分是厂家定义的,比如说稳压二极管有些丝印是W开头,也有Z开头

楼主(2015-02-04):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开关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