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zip-8封装

楼主(2014-11-12):
X宝上看到一个ic

说明上写这种是ZIP-8封装,我百度了下,ZIP的封装都是这样的

搞不明白上面那个芯片是不是ZIP-8封装,百度也没查到ZIP-8具体的封装尺寸,哪位大侠可否共享一下上面那个封装的datasheet。。

网友A:
这个封装好像叫SI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好像叫SIP吧?

是ZIP8单排直插封装,和SIP8封装差不多,网上说ZIP8的针脚比较硬。。。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2.54mm的间距 自己做个很快的
下份规格书 照哪个尺寸在核对下 或者买来实物 图纸打印 插入下嘛 何必纠结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C:
你这个准确的说应该叫做:SIP-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2.54mm的间距 自己做个很快的
下份规格书 照哪个尺寸在核对下 或者买来实物 图纸打印 插入下 ...

有点强迫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2.54mm的间距 自己做个很快的
下份规格书 照哪个尺寸在核对下 或者买来实物 图纸打印 插入下 ...

呵呵,对啊只是数据正确,名字确实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