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为什么启动后USB不能用

楼主(2014-11-12):
ubuntu12.04+imx6
编译成功了,但是启动后USB总是不能用,显示USB HUB not found 什么的。什么意思?是没有驱动么还是别的,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请问你这里说USB不能用,如何不能用呢?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BSP是哪个版本呢?

楼主:
是imx6q+ubuntu,编译完成了,但是启动的时候会打印usb hub not found,可以正常进入ubuntu系统,但是USB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BSP是哪个版本呢?

是imx6q+ubuntu,编译完成了,但是启动的时候会打印usb hub not found,可以正常进入ubuntu系统,但是USB不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mx6q+ubuntu,编译完成了,但是启动的时候会打印usb hub not found,可以正常进入ubuntu系统,但是USB ...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另外又建立一个帖子,问题是一样的,我在那个帖子里给你回复哈~~请注意查看

网友B(2015-04-19):
重复的帖子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