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4-11-12):
用在装饰品上的管子坏了,不知是什么管子

网友A:
这样的管子多了,如三极管,或者两个二极管

网友A:
或者丝印反查

网友B:
你得把管子上的丝印写出来,通过丝印可以查到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只通过电路的话,只有群里电路功底厚的人分析也能得到,例如maychang、chunyang、HWM老师等,呵呵

网友C:
根据装饰品的功能分析比较好;
是个频率输出的管子也说不准;

网友D:
这是个集成电路。

楼主:
管子上引有L 1

楼主:
这个装饰品是带动磁铁左右摆动,会不会是振荡IC   有没可能是SGM809

网友E:
已经找到:PNP管,BSS65
顺便分享一本SOT23丝印查找书

网友E:
求大神解释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找到:PNP管,BSS65
顺便分享一本SOT23丝印查找书

谢谢!但我昨天就看过这BSS65的资料,不是这个,我测过脚位的参数,不是三极管
BAT54LP
BAT54T
BSS65 这些都是印L1的但都不是,应该是

楼主:
应该是一个IC

网友E:
再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装饰品是带动磁铁左右摆动,会不会是振荡IC   有没可能是SGM809

如果是SGM809的话,那你画的不对啊。这个调过来对应到你给的图片上,GND是和电感电阻连接的,RESET是和地连接的。

楼主:
这IC有两种脚位

网友D:
查了几本书L1的很多都不是。

楼主:
那个管子的电压是隔差不多3秒左右有1.5V电压输出,连续循环

网友F:
是场效应管吧?…曾修电眼时、貌似遇见过…记不清了、翻笔记也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