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声音定位系统

楼主(2014-11-12):
最近想做一个基于时间差算法定位的系统,用的DSP2812,有没有哪位朋友有相关的实例程序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具体没做过  标题是声音定位系统啊    采用时间差可以吗?
一般是通过采集声音强度   判断方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做过  标题是声音定位系统啊    采用时间差可以吗?
一般是通过采集声音强度   判断方向的吧 ...

对的,就是判断方向。斑竹大大有着方面的资料嘛? 算法是搞定了,就是程序方面实在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判断方向。斑竹大大有着方面的资料嘛? 算法是搞定了,就是程序方面实在搞不懂 ...

算法搞定就好办了啊     你是通过驻极体采集放到    再到DSP采集的吗
这个采集的数字量送入你的算法就可以啦
这样下来就是配置ADC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搞定就好办了啊     你是通过驻极体采集放到    再到DSP采集的吗
这个采集的数字量送入你的算法就 ...

主要是算法变成程序这一块不知道怎么写,里面有很多积分,怎么用程序表示呢?

网友B:
把你的算法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研究看看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算法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研究看看怎么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声音从声源传播到第 个麦克风与原点的驻极体传感器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算法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研究看看怎么写!

我就是不太清楚如何得到这个时间差,公式的编程还是好做的。  这个时间差就是声音从声源传播到每个驻极体传感器的时间和到原点驻极体传感器的时间之差。

网友B:
可以用计算相关值,然后找出相关值最大的那个样点再按采样率计算时间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计算相关值,然后找出相关值最大的那个样点再按采样率计算时间延迟。 ...

我就用的是标准声源,50Hz的那种蜂鸣器,应该就不需要计算相关性吧?

网友B:
50HZ麦克风能采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麦克风能采得到吗?

不好意思,少打了个0。 是基波频率500HZ声音信号。

网友B:
500Hz的纯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Hz的纯音吗?

对的。

网友C:
如果是多个麦克风,是否计算各个麦克风所取得同一频率信号的时间差或者同一频率信号的强度就能判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还有一种,比如你想办法测出一个固定距离的的时间,比如1米,然后按声速343m/s换算其他距离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