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串口如何接收未知长度的数据?

楼主(2014-11-12):
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是不确定长度,每次发的数据8-16位之间,如何判定数据接收完毕?各位大神可否提供一些思路或者代码示例.

网友A(2018-12-10):
这停止位是干啥的

网友A:
用停止位判断啊。

网友B:
经常遇到有人问这个,很奇怪,不能使用中断接收吗

网友C:
在收到第一次串口资料的时侯,开启timer计数。同时串口收资料。
时间到检查资料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停止位判断啊。

老哥针对这个的回答是瞎起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停止位判断啊。

认真一看, 人家2014-11-12的帖子你给翻出来了.

网友E:
根据协议来判断
需要定协议
外设只定发一个字节的协议
需要在字节的基础上定新的协议

最简单的协议,发完一串数据后,至少停止100MS再发

网友F:
楼上想法独特,总之你的的收发系统要约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