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源地和大地需要怎么连接?

楼主(2014-11-12):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是没有问题,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考虑外壳与交流市电的抗电强度,如果电源地与外壳联接,那么电源地与交流市电之间必须承受所有测试电压。

网友B:
装漏电开关,或外壳接地。

网友C:
我们一般是加一个RC并联电路。R=1M 1206   C=102  2KV  1206

网友D(点评):
C=10u ?搞错了吧。 应该是10n

网友C:
是我弄错了。谢谢@xmar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