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加密了如何解

楼主(2014-11-12):
这个项目下载进去,dsp芯片就锁起来了!请教高手我的密码是多少啊?
我看了hex码分析了,在0x3F7FF8地址上我的的确确是0xFFFFFFFFFFFFFFFF。
可是为什么还是锁了?

芯片是TMS320F28035
CCS版本是CCS5.5
下面是hex码和工程,

网友A:
看了你的hex文件     这个0x3F7FF8怎么能看出是全F呢
你应该看看.map文件    这个比较合理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  --------  ---------  --------  --------  ----  --------
PAGE 0:
  LSARAM                00008000   00001000  00000da2  0000025e  RWIX
  DPSARAM               00009000   00001000  00000100  00000f00  RWIX
  OTP                   003d7800   00000400  00000000  00000400  RWIX
  FLASH                 003e8000   0000ff80  000017f5  0000e78b  RWIX
  Password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BOOTROM               003ff27c   00000d44  00000000  00000d44  RWIX

我感觉你写入的是00000008  00000000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解答是对的,而且你用CCS的话烧写的适合有一排密码你注意是不是都是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hex文件     这个0x3F7FF8怎么能看出是全F呢
你应该看看.map文件    这个比较合理
MEMORY CONFIGUR ...

这里的不是指Password这个段,原始地址是0x3F7ff8 长度是8个字节,已经使用8个字节,未使用的为0个字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不是指Password这个段,原始地址是0x3F7ff8 长度是8个字节,已经使用8个字节,未使用的为0个字节么 ...

嗯 你输入上面的密码看看能不能un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