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W10.6怎么计算一个函数编译后占Flash的长度

楼主(2014-11-12):
求教!在CW中自己写了一个函数,想把整个函数搬到RAM里面去运行,数据COPY过程中,从函数的入口地址开始拷贝,但是怎么确定需要拷贝的长度呢?也就是在编译完成一个函数后,怎么确定函数结束的位置?用C编写的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下生成的.map文件,可以看到生成的函数在flash中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还有函数体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