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串口控制选择性启动其中一个?

楼主(2014-11-12):
如何在内部flash烧录2个程序,并有串口控制选择性启动其中一个?哪位朋友给介绍下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这样应该不行吧;
你还不如,把2个程序合在一起,写成一个程序,通过串口设置跑哪一段;

网友B:
因为启动地址不一样.编译的时候要设置编译器的分散加载文件.启动的方式类似 bootloader 将控制权交给其他程序

网友C:
用两个MCU还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