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5.12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12):
刚刚升级了MDK,发现原来的项目都无法编译了。google了一下,发现是
The STM32 Device Family Packs Version 1.x.x are incompatible with CMSIS Version 4.2.0 and MDK-Middleware Version 6.1.1. The compatible STM32 Device Family Packs Version 2.x.x will be released shortly.
解决方法在这里。按照步骤设置好后,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A:
要装2个软件的,估计少装了1个;
把你安装的软件,截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不清楚怎么查看安装的Keil相关的软件,是在帮助里吗?

网友B(2014-12-15):
为何5.12的flash选项这么少,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5.12的flash选项这么少,怎么破

自己下载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下载库

已卸,不过如果能贴一个连接帮助后来者比较好

网友D:
5.12不如5.01顺手,刚装了5.12发现单步不能用了,也不知道如何设置